[Cadence Sigrity] 关于SI信号完整性测试

楼主(2022-01-27):
SI信号完整性介绍

Signal Integrity信号完整性是指信号通过整个链路的传输不会因受到干扰而变坏。信号完整性测试主要检测信号通过链路的信号质量,避免信号因链路中的干扰,阻抗使得信号质量不达标。

SI信号完整性测试意义

信号完整性测试可以检测产品在通讯传输时是否有丢失数据,收发数据缓慢的情况,从而避免产品无法正常通迅,甚至带来整个系统崩溃等问题。因此,信号完整性测试可以在产品上市前规避潜在的风险。

SI信号完整性测试接口类型

当前有哪些接口需要做信号完整性测试呢,主要包括如下类型:

USB (Universal Serial Bus)接口;

HDMI (High 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接口;

DP (DisplayPort) 接口;

以太网Ethernet)接口;

MIPI (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接口;

PCIe (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express)接口;

SD/EMMC(Embedded MulTI Media Card)接口;

DDR(Double Data Rate)接口;

SI信号完整性测试需要到的设备

信号完整性测试需要准备哪些测试设备呢?

1,数字示波器, 根据传输的速率选择不同带宽的示波器。

2,测试夹具, 根据不同的接口配置对应的测试夹具。

3,示波器探头,根据接口选择不同探头。

4,其他可测试能会用到的线缆。

网友:
现在发板前都会进行仿真测试

网友:
    信号完整性测试很有必要

网友:
    测试很重要

网友:
    信号完整性仿真一般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