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具体技术参数有哪些?

楼主(2022-01-27):
    开关电源的具体技术参数有哪些?

网友:
    开关电源的性能指标可分为输入、输出、保护、显示和指示功能、系统功能、电气绝缘和电磁兼容等

网友:
    1.开关电源的电气性能指标。
  ①输入特性:输入电压类型及电压范围,电网频率,谐波失真。
      ②输出特性:额定输出电压,额定输出电流,稳压精度(电压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瞬态响应,输出纹波电压及纹波电流,输出噪声电压。 ③电气绝缘。开关电源的电气绝缘是安全指标中的重要内容,出厂的开关电源必须经过电气绝缘试验,才能够投入市场使用。交流输入端对直流输出端的电气绝缘测试、漏电流测试。
  ④控制方式及控制功能:电压型控制方式,电流型控制方式,外部关断功能,远程遥控功能,数控功能。
      ⑤保护功能:开关电源必须有完善的保护措施,常有的保护是过流保护、短路保护、过压保护、放反接的极性保护和过热保护等。必要时还可增加输入、输出电压及电流监视器,保护继电器,报警器,自动/手动复位电路等。有条件的还应对样机进行电磁兼容性试验。
    2.机械性能指标。体积、重量等。

网友:
    开关电源中的输入、输出、保护、电气绝缘和电磁兼容是电源的基本要求,显示和指示功能、系统功能是通信的特殊要求。在一般电源规范中,还有电源工作的环境条件、结构尺寸和质量等,由此决定电源的冷却和结构设计以及元器件的选择。电源设计者必须充分研究以上条件,设计过程自始至终贯彻技术规范,并且充分考虑研制的开关电源的生产成本和制造方法,所设计的开关电源才能获得成功。因此,产品设计不同于理论研究,这里电路先进是远远不够的。产品应当采用成熟的先进电路技术,最低的生产成本,包括器件、制造、结构、劳动力、设备等,直至维护成本,同时要达到最高的可靠性。这样的产品才能够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