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ADC检测

楼主(2022-01-27):
高压ADC检测----如果R46断路或者没焊接,那么VH_ADC的电压是24V,很有可能吧mcu立马击穿,有没有办法改善?加一个限流电阻?这个只解决了电流的问题啊

网友:
可以这R46电阻问题,作为调试的一个重点监测对象,在每次上电前先对这个电阻进行检测

网友:
    可以先把高压变成等比的低压再用AD采样

网友A:
    可以在电阻分压后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只要大点大于你分压后的量程,就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电阻分压后加一个过压保护电路,只要大点大于你分压后的量程,就断开

    这种方式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