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线电视的射频RF输出线的接口如何接到新买的电视上?

楼主(2022-01-28):
我家是老式的RF输出接口,如何接到新买的电视上啊?新买的电视上有S端子,AV输入,没有射频RF输入接口,请问该如何解决看电视的问题?

网友:
有线电视的射频RF输出线的接口这样接到新买的电视上:
RF输出线是-5的同轴电缆,做好75欧天线插头,插在新买的电视的高频头输入插口上。再把电视机的信源确定为TV(即电视)模式,进菜单找到节目搜索菜单,选择“自动搜索”选项,按"音量+"或“确定”按钮,自动搜索完毕,就可以正常收看有线电视的射频信号(即模拟信号)节目了。
如果使用数字电视机顶盒,把数字电视机顶盒的输出与电视机的AV输入,用音视频线按照插头插孔的颜色对应插好莲花插头,把电视机的信源确定为AV模式,就可以收看有线电视数字信号的电视节目。

网友:
数字电视机顶盒的 AV 输出直接接到电视机的 AV 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不可能没有视频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