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ANSYS软件流体分析问题?

楼主(2022-01-28):
请问ANSYS软件在流体分析上有什么优势和缺陷啊

网友:
ANSYS目前的结构分析过程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在ANSYS软件中建立一些简单的模型,然后进行分析处理;采用在三维造型软件中建立三维模型,然后将模型数据文件导入到ANSYS中,进行简化处理和分析。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

网友:
    从ANSYS自身建模看,其图形驱动技术支持的界面可管理性和操作性相对较差,无法完成复杂模型的建模,因此结构分析效果大大降低了可信度,影响工作效率。而建模恰恰是当前一些三维设计软件的优势所在,例如,Pro/ENGINEER、UG、IDEAS等。所以,ANSYS自建模的方法使用得比较少。

网友:
    用户需要在ANSYS中进行模型修补。而由于ANSYS的建模能力较差,所以在进行修补的过程中,不能精确复原模型,对不识别的特征,往往只能采用简化的方式。这些都造成模型不一致,精度较低,且修补时间长,工作效率低下。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大神分享非常感谢楼主大神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