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引脚图及引脚功能

楼主(2022-01-28):
    下面是8051引脚图及引脚功能介绍:

    单片机引脚图》

    40个引脚按引脚功能大致可分为4个种类:、时钟、控制和i/o引脚。

    ⒈ 电源:

    ⑴ vcc - 芯片电源,接+5v;

    ⑵ vss - 接地端;

    注:用测试单片机引脚电流一般为0v或者5v,这是标准的ttl电平,但有时候在单片机程序正在工作时候测试结果并不是这个值而是介于0v-5v之间,其实这之是万用表反映没这么快而已,在某一个瞬间单片机引脚电流还是保持在0v或者5v的。

    ⒉ 时钟:xtal1、xtal2 - 晶体振荡电路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

    ⒊ 控制线:控制线共有4根,

    ⑴ ale/prog:地址锁存允许/片内eprom编程脉冲

    ① ale功能:用来锁存p0口送出的低8位地址

    ② prog功能:片内有eprom的芯片,在eprom编程期间,此引脚输入编程脉冲。

    ⑵ psen:外rom读选通信号。

    ⑶ rst/vpd:复位/备用电源。

    ① rst(reset)功能:复位信号输入端。

    ② vpd功能:在vcc掉电情况下,接备用电源。

    ⑷ ea/vpp:内外rom选择/片内eprom编程电源。

    ① ea功能:内外rom选择端。

    ② vpp功能:片内有eprom的芯片,在eprom编程期间,施加编程电源vpp。

    ⒋ i/o线

    80c51共有4个8位并行i/o端口:p0、p1、p2、p3口,共32个引脚。

    p3口还具有第二功能,用于特殊信号输入输出和控制信号(属控制总线)。

网友:
    单片机引脚图的学习对单片机连线很重要

网友:
    引脚图以及功能的介绍这个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