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的仿真温度如何设置?

楼主(2022-01-28):
ads的仿真温度如何设置?

网友:
    在运行EM仿真前有个板材设置的。里面会有感叹号,只有你设置正确了才会消失。接着把你的层与层之间的材料设置好,通孔之类的不要漏了。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最后检查是否PORT端口连接正确。是否与电路板接上。可以用自动对齐的按钮。

网友:
    看看还有别的回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