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位移传感器品牌国产与进口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2-01-28):
激光位移传感器品牌国产与进口的区别在哪里?有哪些优势,参数上有何区别

网友:
进口品牌激光位移传感器在制造工艺和元器件品质方面都有比较大的优势。

网友:
看传感器能达到的指标吧 而且这个也要综合价格来比较的 国外进口的位移传感器通常来说价格要高一些,但是质量和精度等参数指标方面表现也要更好一些 比如真尚有的ZLDS10X这款,很经典的激光位移传感器了

网友:
国内品牌激光位移传感器一般参数都比较敢标,价格却非常低。其实如果客户不是真的要很高参数的话,国内牌子也是个经济的选择,但是如果你想要真实测量结果的话,还是不要图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