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互式布局时,如何设置交叉选择的对象只为元器件?

楼主(2022-01-28):
    交互式布局时,如何设置交叉选择的对象只为元器件?

网友A:
    1. 按住Shift 键,在原理图上依次单击想要放置在电路板中的所有元件。
2. 切换到PCB文档,选择Tools > Component Placement > Reposition Selected Components。
3.单击PCB板,放置选中的元件。
放置在PCB上的元件会遵从在原理图中选中的顺序,从而保持设计的一致性和协调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按住Shift 键,在原理图上依次单击想要放置在电路板中的所有元件。
2. 切换到PCB文档,选择Tools > Com ...

不错,学习到了

网友(2022-07-06):
    我也想知道,PCB走线交互网络orcad直接卡死

网友:
    如图,选择元件,这样就只交互选择元器件了,选择到导线和焊盘,PCB里不会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