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有哪些技术参数?

楼主(2022-01-28):
    开关变压器有哪些技术参数?

网友:
    设计的变压器,确定各项参数之前,须要通过试绕及试用。通过试绕摸清各项指标实际水平,通过试用,确认该参数水平,或修改变压器参数如圈数等来满足开关电源技术要求。具体要求如下所列:
    (1)外观清洁平整无锈蚀无伤痕、标志清晰;
(2)外形及安装尺寸符合图纸要求;
(3)引脚没有露铜、吃锡太高、粗脚、锡尖歪斜、大头、锡桥等不良现象;
(4)原边电感量在公差范围内,并符合规定的测试频率及电压值;
    (5)各绕组的圈数及相位,符合图纸要求;
    (6)如果变压器技术文件规定的,还须确定原边线圈最小值、原边线圈漏感最大值、各绕组铜阻的最大值;
    (7)耐压试验要求国一般情况下,原边、反馈级与副边,原边、反馈级与磁芯能承受~3kV/50Hz耐压试验1min 无击穿及飞弧现象;原边与反馈,副边与副边,副边与磁芯能承受~1kV/50Hz 耐压试验1min 无击穿及飞弧现象;根据用户要求,其中原边、反馈级与副边的耐压可提高到~3 750 V或降低到~1500V;
    (8)绝缘性能国原边与副边之间绝缘电阻应大于100M赘(直流500V时);

网友:
    1.额定容量(kVA搜索):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下连续运行时,能输送的容量。
2.额定电压(kV):变压器长时间运行时所能承受的工作电压.为适应电网电压变化的需要,变压器高压侧都有分接抽头,通过调整高压绕组匝数来调节低压侧输出电压.
3.额定电流(A):变压器在额定容量下,允许长期通过的电流.
    4.空载损耗(kW): 当以额定频率的额定电压施加在一个绕组的端子上,其余绕组开路时所吸取的有功功率。与铁心硅钢片性能及制造工艺、和施加的电压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