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差LDO现场烧坏问题

楼主(2022-01-28):
    产品为电力仪表,最近产品在现场出现了批量性的LDO损坏情况,可能原因为热损坏或瞬间高压冲击。请大神给分析下,谢谢!变压器带载后过整流桥电压为15V,LDO工作电流为20MA左右。

网友:
    电路中含高次冲击脉冲,需要并联高频电容0.1-0.47微法电容,选择高速高压电容更合适,对高频脉冲电流进行抵消就会改善的。

网友:
    看下还有别的回答么

网友:
    LDO前面加 电阻+TVS, 或者PTC+TVS.  防止干扰高压, 感应雷窜入.  变压器前面加压敏电阻. GND接外壳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