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继电器输出触点灭弧电路,选RC还是选压敏电阻的方式

楼主(2022-01-28):
采用ULN2803控制宏发磁保持继电器吸合,电压220V,电流50A,求输出触点灭弧电路及器件如何选用。
选RC还是选压敏电阻的方式,哪种好,负载多为LED灯具,感性负载?

网友:
交流电过零自动灭弧,不需要什么电路。

网友:
需要过零点检测电路,这样整体是不是更复杂了呢

网友:
用固态继电器吧。有的品种自带过零,省事,可靠性好过机械继电器。

网友:
    负载多为LED灯具,感性负载?--------如果是使用普通开关电源的灯具,那么应该是容性负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