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pe symbol画的焊盘封装,用add connect不能正确画线,老是画到封装中心的边上

楼主(2022-01-28):
请教下各位大神,这个封装画好的,用add connect连线时每次都自动连到焊盘中心的边上,请问下大神们这个里的问题哇。

网友:
    看下你的勾选

网友:
    看看你的捕获对象,

网友:
    shape建立的封装,需要将原点建立在中心点上哦,不然走线就会走不到中心

网友:
    建shape焊盘的时候可以设置offset

网友:
    可能没有勾选走线,捕捉不到

网友:
    建shape的时候没有将原点设置在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