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使用ansys命令流的好处

楼主(2022-01-28):
刚刚接触ansys,我的工程应用主要是在cad里面建模,再导入到ansys进行静力分析,如果用ansys的命令流也看不到什么方便的地方......施加载荷,约束,力什么的,都必须用鼠标选择相应的区域才行。找不到什么用命令流来提高效率的地方

网友:
其实如果只是导入几何模型,做静力分析的话 不用命令流也行 因为命令很多 容易记混 除非你打算做优化 需要参数化建模 命令流才是必须的 只做静力分析的话 GUI足矣 如果实在想用 可以在GUI做完后 导出log文件 里面有命令 这样就不用记很多命令了 但是一定要有一定的命令流基础

网友:
导入的几何体在ANSYS中不一定能直接拿来分析的,有些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处理的,例如在网格划分操作上有些模型的边角或一些特征需要简化,或者需要对模型进行分块操作,这些使用命令流能提高些效率,添加接触或者一些需要循环操作的步骤使用命令流都会非常方便,后处理用APDL命令流也是相当节省时间的,另外,APDL命令流能够实现参数化建模,大大提高效率,这些也是个人的一点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