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引脚如何配置?

楼主(2022-01-28):
分配FPGA管脚时该怎么选择,引脚有什么属性需要考虑,quartus2中引脚有几个属性:Reserved,Group,I/O Bank,Vref Group,I/O standard( 3.3-V LVTTL(default) )分别是什么意思,要怎么设置?

网友:
FPGA IO口的电压由IO bank上的VCC引入。一个bank上引入3.3V TTL电平,那么此时整个bank上输出3.3V的TTL电平。设置这个第一是为了和current strength一起计算功率。第二个是用于在IO口上加载正确的上拉/下拉电阻。只要你设置完成,Quartus会按照你的电平标准自动布线。

网友:
以看一下quartus里面pin planner内部那张 top view对于每个管脚的说明。大多数管脚是可以当做普通IO使用的。只是有些特殊要求的时候。只可以使用对应的IO,比如差分输入,高时钟输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