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里如何把已画的线改到其它的Class里

楼主(2022-01-28):
比如已经画了一个矩形,放在Board Geometry的Outline下,现在我发现画错了,其实应该放Package Geometry里面,请问这时候如何修改?

网友:
选中铜皮,右键change class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选中矩形就切换subclass就好了呀  change到package geometry

网友:
    如果是画错了,建议重新画吧。

网友:
    按照这个来,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答案

网友:
    修改class的做法不严谨,所以软件本身也允许这样做。用skill直接操作数据库强制修改属性可以做到。当然如果对象是shapes可以用Z-Copy命令。如果是一堆没有电器连接属性的东西,可以导出dxf后再重新导入。

网友:
    copy过去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