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如何进行线头及重复布线的检查?

楼主(2022-01-28):
    PCB如何进行线头及重复布线的检查?

网友A:
1:打开pcb,单击 Report------Board Information...
2:然后出现如下对话框,再单击下面的“Report”按钮
3:单击后将出现下一个对话框
勾选“Routing Information”然后单击“Report”按钮,片刻将显示出布线的分析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打开pcb,单击 Report------Board Information...如下图psb
    2:然后出现如下对话框,再单击下面的“Rep ...

学到了,试一下

网友:
    线头重复检查还从来没用过,都是直接画完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