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射频PCB上要打很多孔?

楼主(2022-01-28):
    为什么射频PCB上要打很多孔啊?一些根本没有走线的地方也密密麻麻地有很多孔,不知道这些孔有啥用?
还有这些孔都是连到地的吗?还是只是单纯地就是一个通孔,啥也不连?
哪位指点一下啊...

网友:
是为了电磁辐射隔离。发射源到地会形成一个空间的回路,隔离板上各信号间的干扰。一般都打倒地,有些还要加屏蔽腔体。

网友:
    高频的时候即使很短的导线也有一定的电感, 所以用多个电感并联来减小有效电感。

网友:
    信号走线沿边多打地孔 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
    pcb金属空腔会产生谐振,产生电磁干扰或匹配变差,打地孔可以将原先较大的腔体分割成小腔,提高谐振频率,避免在需要的频率谐振,另一个作用是屏蔽电磁场

网友:
    補充,另一方面可能是維持表面 RF 走線的阻抗(CPW)。在此走線設計上需沿走線規律打GND VIA 來維持走線對兩旁GND的阻抗變化。GND VIA 的距離也有講究的,可以利用波長觀念評估一下。例如一個波長針對該頻率所對應的實際長度(需小於此長度)。

网友:
    接地 防止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