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请教 怎么在使用form时增加右键菜单

楼主(2022-01-28):
    我现在的写法是在主程序显示form后,进入死循环。
    1. while(axlSelect(?prompt "")
    2.                 t
    3.         )

    然后在done响应程序中axlDBTransactionCommit,在cancel相应程序中axlDBTransactionRollback。并且都关闭form。
    但是这样会有个问题,每次运行都会打印一行prompt后面的空行。
    请教下,你们都是怎么在使用form时增加右键菜单的。
    如果直接在form的callback程序里添加axlUIPopupSet,在form window切换到pcb时就会自动因为transaction start的mark丢失而还原。
    是否还有逻辑更正规的写法?

楼主:
    右键菜单用于done确认和cancel取消。不是在form里面点右键。

网友:
    是也经常犯这问题,在在菜单怎么都找不见,最后发现在右键中

网友A:
    楼主把form写到allgro的options里面,应该就可以添加右键菜单了。
    这个和allegro的命令机制有关,我也不是很懂,正常的form和allegro的命令是并行的,而右键菜单又是和options关联的,如果你将form写在options中,才能避免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form写到allgro的options里面,应该就可以添加右键菜单了。
    这个和allegro的命令机制有关,我也不是很懂,正常的form和allegro的命令是并行的,而右键菜单又是和options关联的,如果你将form写在options中,才能避免冲突。

    感谢hjseek,使用mini的form确实是个办法,但有的时候还是得使用标准的form,对于标准的form我现在还是使用一楼里面的方法,凑合也可以,但还是想找个更好的办法。

楼主:
    大佬都不来指导一下嘛。。。
    我测试了一下。axlUIPopupSet放在form里时,
    如果form里有用户交互的函数比如axlSelect,一切正常,可以使用右键done和cancel,
    如果form里没有用户交互的函数,比如只使用了axlAddSelectAll,当form里的程序执行完,并切换到PCB界面,会自动cancle还原。

    不知道大佬们有什么建议。我现在需要同时使用axlSelect和axlAddSelectAll两种。

楼主:
    如果主程序里面有一个while axlSelect循环,form里也增加axlSelect,那么form里这个是不会生效的。

    继续请大佬们指导。

网友:
    1. procedure(show()
    2.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3.                 (list (list "Done" 'axlFinishEnterFun)
    4.                 (list "Cancel" 'axlCancelEnterFun)))
    5.                 axlUIPopupSet( mypopup)
    6. )

楼主:
    你没懂我的意思。

网友(2024-12-10):
    观望学习,向大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