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双层板看到上面有大量的过孔,很多都没有用到的,这些过孔有什么用啊?

楼主(2022-01-29):
    PCB双层板看到上面有大量的过孔,很多都没有用到的,这些过孔有什么用啊?

网友:
    通过大量过孔连接顶层和底层的铺铜,也就是将顶层和底层的“地”良好的连接,为接地点提供更多回路,以提高整个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同时可以有效缩短PCB板总电流回路长度,防止形成环路。

网友:
    pcb过孔是方便测量用的

网友:
    通过大量过孔连接顶层和底层的铺铜,也就是将顶层和底层的“地”良好的连接,为接地点提供更多回路,以提高整个电路板的抗干扰能力。同时可以有效缩短PCB板总电流回路长度,防止形成环路。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板子有图形的地方太集中,所以添加过孔,可以看做是平衡铜点,防止板子翘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