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射频电缆,以及其阻抗、筑波、衰减?

楼主(2022-01-29):
我刚接触射频电缆的知识,知道的比较少。
求关于射频电缆的知识,尤其是驻波、阻抗、衰减的概念以及决定因素。

网友: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在无线通信与广播,电视,雷达,导航,计算机及仪表等方面广泛的应用.
当导线有电流流过时,会使导线发热,就说明导线消耗了有功功率,它具有一定的电阻;又由于导线间绝缘不完全而存在漏电流,即导线之间处处有一定电导;当导线中有电流流过时,导线周围就会有磁场产生,所以导线还有一定的电感;导线与导线间的电位差将使其间形成电场,使得导线间存在一定的电容。上述这些分布在电路布线及其结构中的参数统称为“分布参数”,它使得线路中任一点都呈现出已定的阻抗,这个阻抗即被称为--特性阻抗。因此,特性阻抗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电缆的结构。即:绝缘介质的大小和导线线径的大小。又即:如果导线线径的大小发生改变,相应改变绝缘介质的大小就可以保持特性阻抗的大小为75欧姆。
视频线和射频线特性阻抗的大小为75欧姆,只是一个大概数,允许标准参数有一定的上下浮动,78欧姆和72欧姆都是标准的,标准规定是75正负3欧姆
电磁波沿大地与空气的分界面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部分能量被大地吸收,而逐渐衰减,频率越高,波长越短,衰减越快。

网友: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在无线通信与广播、电视、雷达、导航、计算机及仪表等方面广泛的应用。

网友:
当导线有电流流过时,会使导线发热,就说明导线消耗了有功功率,它具有一定的电阻;又由于导线间绝缘不完全而存在漏电流,即导线之间处处有一定电导;当导线中有电流流过时,导线周围就会有磁场产生,所以导线还有一定的电感;导线与导线间的电位差将使其间形成电场,使得导线间存在一定的电容。上述这些分布在电路布线及其结构中的参数统称为“分布参数”,它使得线路中任一点都呈现出已定的阻抗,这个阻抗即被称为--特性阻抗。因此,特性阻抗的大小完全取决于--电缆的结构。即:绝缘介质的大小和导线线径的大小。又即:如果导线线径的大小发生改变,相应改变绝缘介质的大小就可以保持特性阻抗的大小为75欧姆。
视频线和射频线特性阻抗的大小为75欧姆,只是一个大概数,允许标准参数有一定的上下浮动,78欧姆和72欧姆都是标准的,标准规定是75正负3欧姆
电磁波沿大地与空气的分界面传播,在传播过程中,部分能量被大地吸收,而逐渐衰减,频率越高,波长越短,衰减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