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什么是边界条件,边界条件怎么理解?

楼主(2022-01-29):
ANsys中什么是边界条件,边界条件怎么理解?都有什么边界条件?麻烦各位详细解释一下磁场中的边界条件?

网友:
简单的理解,边界条件就是已知条件,这应该是从结构计算中引出的,毕竟一开始的有限元程序都是做结构计算的。在结构计算中,边界条件就是已知的位移,也就是约束条件。因为这些约束往往是在结构的边缘,所以就叫边界条件了。
我想磁场中的边界条件应该只模型中已知的某些点的磁场强度之类的吧。

网友:
我只知道,一个,比如你模拟二维电磁场。你就得定义磁力线在某些地方消失,或者减弱很小。一般情况下,可采取外节点磁力线平行,(AZ=0)或者直接加远场单元

网友:
边界条件就是所求变量在空间区域边界上的值。有第一类边界条件,第二类边界条件,第三类边界条件,自然边界条件,周期边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