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是场效应管的一种么?

楼主(2022-01-29):
MOS管是场效应管的一种么? 和其他场效应管比有什么特点?

网友:
MOS管全称是MOSFET,意思是金属绝缘栅型场效应管,因为它的栅极与沟道之间有一层绝缘层而得名,且栅极通常采用铝金属作为材料而得名。
它是场效应管的一种(另外一种是结型场效应管)。
与结型管相比,MOS管的输入电阻更大,通过电流能力很强,耐压值也可以做到比较高,可以承受更大的功率。但在频率特性上面,MOS管的表现不如结型管。
因此MOS管一般被用于功率电路中,包括驱动电路,电源电路,大电流开关等。而在晶体管常用的小信号放大场合,结型管用得更多一些。

网友:
一般场效应管按栅极结构分为 结型场效应管 (JFET),绝缘栅场效应管(MOSFET);
说的MOS就是指MOSFET,全称是: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绝缘栅型场效应管。
看名字就知道,栅极是悬浮绝缘的。而结型FET的栅极对其他2个极呈现二极管特性,非常像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