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的仿真温度如何设置?

楼主(2022-01-29):
ads的仿真温度如何设置?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温度影响什么?那就改变什么。
比如在做传输线的S参数仿真,高温下DK和Df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改变Dk/Df值即可。

网友:
    看下还有别的回答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的做法是:温度影响什么?那就改变什么。
比如在做传输线的S参数仿真,高温下DK和Df是不一样的, ...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2022-02-28):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2022-03-31):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2022-05-06):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2022-06-07):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