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软件中怎么将PCB文件导成CAD格式

楼主(2022-01-29):
cadence画好PCB后,由于要进行PCB制作,工厂需要提供CAD格式的文件。但不知道怎么导。
PS:像potel99软件的话,可以直接将PCB文件另存为CAD格式的。
请问cadence软件能否这样导CAD格式

网友:
Cadence Allegro导出dxf格式CAD文件,表层和底层可以导出dxf文件,中间层只能到处pdf文件,表层和底层导出dxf文件要注意三点,第一Options对话框中Active Class and Subclass下面第一个下拉菜单选择Ref Des选项,第二个下拉菜单选择Silkscreen-TOP并且关闭它的显示,第二Visibility对话框中的Views选择Film:SILKTOP。第三关闭其他所有层的显示只打开TOP层的Pin显示。

网友:
    工厂进行PCB制作需要的是Gerber文件,所有PCB设计软件都可以导出Gerber的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运行file/export/dxf 就可以了

网友:
    你说的CAD文件应该就是贴片用的坐标文件,只是格式不同而已。
    allegro自带的就有,只是导出的是txt格式的,而且格式不能自定义。
如果你要自定义格式的,可以通过skill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