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标签是什么?该技术有哪些应用领域?

楼主(2022-01-29):
RFID标签是什么?该技术有哪些应用领域?

网友:
    RFID类似于条形码技术。条形码技术,是将条形码信息依附在物品上,通过扫描枪对物品上的条形码进行扫描,从而获得物品的信息。而RFID技术将RFID标签依附在物品上,通过射频信号将标签中的信息读取到RFID读取器中,从而获得物品的特有信息。

网友:
    电子标签(Tag)一般是:由耦合元件及芯片组成,每个RFD标签具有唯y的电子编码,附着在物体上标识目标对象,俗称电子标签或智能标签。
    关于RFD电子标签可以划分为:有源标签,无源标签,半有源半无源标签。
1.RFD电子标签的作用:
    1)可以识别单个的非常具体的物体,而不是像条形码那样只能识别一类物体;
2)其采用无线电射频,可以透过外部材料读取数据,而条形码必须靠激光来读取信息;
3)可以同时对多个物体进行识读,而条形码只能个一个地读。此外,储存的信息量也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