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贴片机和进口二手贴片机的优劣势?

楼主(2022-01-29):
国产贴片机和进口二手贴片机的优劣势?

网友:
进口贴片机无论从精度还是速度都高于国产贴片机,二手的得看使用磨损度,有的进口二手贴片机还没有国产的出效率。如果说想节约成本而且对贴装效率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国产贴片机是首选。

网友:
如果您是想买贴片机,除非是贴LED 灯条那就买国产的,性价比还行,
但如果是用来贴装别的产品,最好是国产的,至于是买小日本还是棒子的,看个人喜好。

网友:
看个人使用情况

网友:
电子元器件是元件和器件的总称。
电子元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不改变分子成分 的成品。如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因为它本身不产生电子,它对电压、电流无控制和变换作用,所以又称无源器件。
电子器件:指在工厂生产加工时改变了分子结构的成品。例如晶体管、电子管、集成电路。因为它本身能产生电子,对电压、电流有控制、变换作用(放大、开关、整流、检波、振荡和调制等),所以又称有源器件。按分类标准,电子器件可分为12个大类,可归纳为真空电子器件和半导体器件两大块。电子元器件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浓缩的电子发展史。电子技术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新兴技术,二十世纪发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成为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电子元器件行业主要由电子元件业、半导体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业等部分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