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装尺寸怎么看

楼主(2022-01-29):
圈出来的部分怎么取值?求指导

网友:
最小-最大区间

网友:
可以采用机械制图标注尺寸方式制定尺寸,前面数值后面跟着是公差,用正多少负多少数值来表示比较合适。

网友:
首先看用的什么单位mil还是mm

网友:
    最大值最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