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管脚最少的ARM7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2-01-29):
准备要用ARM7作为核心。以前搞单片机的,没搞过ARM,想自己整块板热身一下,熟悉一下硬件。所以问问管脚最少的ARM7芯片是什么,是否能自己腐蚀板焊接出来,望高手指点

网友:
要自己腐刻板子,不只要引脚少,要看封装,间距,应该能做,

网友:
ARM7作为核心的 貌似引脚少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