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对层的编辑

楼主(2022-01-29):
CAM350中对层的编辑功能基本包括增加/删除层、更改各层顺序、设置层的状态和参数等。

1增加层:增加层有两种方法。利用菜单项Edit -> Layers -> Add Layers,或者在左边工具条点击快捷图标,在出现“Number of new layers”后输入需要增加的层数。
2.删除层:Edit -> Layers ->Remove Layers,选择要删除的层。

3.更改各层顺序:有时为了看起来方便想按一定顺序排列各层,可以通过菜单项
Edit -> Layers -> Reorder Layers来实现更改各层顺序的功能。调整顺序时先选中要调节顺序的层,然后移动鼠标到理想的插入点即可,最后按下Renumber排序
4.设置层的状态和参数:查看、更改各层信息可以按下热键“Y”或利用菜单项
zTables -> Layers,层信息包括层的名字、层的类型、Flash/Draw颜色、层的状态(On/Off/Ref)、是否当前被激活的层、是否在最前面一层。

网友:
经常对中间层要编译,添加呀,删除呀,
有时闲成本贵,还的调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