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TLAB示波器中显示的信号,怎么以数据的形式,导入到EXCEL表格中?

楼主(2022-01-29):
matlab中示波器中显示的信号,怎么以数据的形式,导入到EXCEL表格中

网友:
右键,复制,粘贴到EXCEL表格。

网友:
可以直接用xlswrite命令。
data=randn(100,1);  % data为需要存储的数据
xlswrite('D:\write2Excel.xls',data,'data1');%数据存储至D盘根目录下
%  D:\write2Excel.xls 为存储路径及文件名
%  data 为需要存储的数据
%  data1为存储至Excel中的表单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