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6 原理图中移动网络标号(Net Label)线也会跟着移动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29):
    altium Designer 16 原理图中移动网络标号(Net Label)线也会跟着移动怎么解决?

网友:
    在DXP-->Preference-->Schematic-->Graphical Editing-->Options-->Always Drag  把勾去掉;原因是,平时我们的操作是 “MOVE”,而在新版的AD16中,默认的操作却是 “Drag”,才导致了 不能旋转,以及器件链接的信号线也会跟着走

网友(2022-03-22):
    按住康吹儿键加鼠标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