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都有那些?电子元器件怎么工作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2-01-29):
    电子元器件都有那些?电子元器件怎么工作的、工作原理?7 {6 A* Q! W6 A9 j

网友:
    电子元件就多了,电容,电阻,电感,三极管等。工作原理各不相同,但都需要通电才能起到作用。

网友:
    元器件发展的速度是很快滴,很多元器件根本就查不着~所以,要掌握电子元器件的基本知识,但不仅要看书,更主要的是结合实际电路观察、分析、比较和测量,随着电子设备的发展和生产工艺的进步,元器件的小型化、微型化和集成度、封装形式等,可以说变化无穷,比如现在所说的“铁素体电感”,不同主板上的形状差别很大,有圆有方,只看外形很难确定是个什么器件,有图片也很难显示完全。但万变不离其宗,其实与过去用的铁氧体磁罐式封闭电感作用是一样的。电脑主板上的元器件,除接插件外,大多元器件都是贴片封装,比传统的元器件外形变化很大,但根据电路工作原理,加上用仪器仪表测量,很容易识别其属性。如果再有电路图、电路板上和元器件上的标识参考,就更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