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用定时器2怎么写1分钟延时?

楼主(2022-01-29):
    STC89C52单片机用定时器2怎么写1分钟延时?

网友:
    初始化定时器2->初始化计时变量到一分钟->计时变量倒计数->倒计数到0后动作。

网友:
    看看还有别的回答么

网友:
    没办法直接弄一分钟只能弄60ms然后循环60次
如果晶振是11.0592M
    1. void Timer2Init(void)                //60毫秒

    3.         T2MOD = 0;

    4.         T2CON = 0;
    5.         TL2 = 0x00;

    6.         TH2 = 0x28;

    7.         RCAP2L = 0x00;

    8.         RCAP2H = 0x28;

    9.         TR2 = 1;
    10. }

    如果晶振是12M

    1. void Timer2Init(void)                //60毫秒
    2. {

    3.         T2MOD = 0;

    4.         T2CON = 0;

    5.         TL2 = 0xA0;

    6.         TH2 = 0x15;

    7.         RCAP2L = 0xA0;

    8.         RCAP2H = 0x15;
    9.         TR2 = 1;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