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和433两者都是通信频段,区别如下

楼主(2022-01-29):
(1)两者射频的频率不同。315射频频率是315MHz,433射频则为433MHz。

(2)两者传输性能不同。315的传输距离在射频收发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可能比433的远一点(就如wifi的2.4G和5G一样)。

(3)两者用途不同。315是军用频段,生活中一般不用315频段。433射频为商业频段。

射频的性能参数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不能说315好或者433好,实际应用中一定要先测试,比如周围干扰源等。

网友:
没区别,只是射频的频率不同而已。
非要说区别,无非就是315的传输距离在射频收发条件一致的情况下可能比433的远一点(就如wifi的2.4G和5G一样)。
但是射频的性能参数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不能说315好或者433好,实际应用中一定要先测试,比如周围干扰源等。

网友:
射频识别技术依其采用的频率不同可分为低频系统和高频系统两大类;根据电子标签内是否装有电池为其供电,又可将其分为有源系统和无源系统两大类;

从电子标签内保存的信息注入的方式可将其分为集成电路固化式、现场有线改写式和现场无线改写式三大类;根据读取电子标签数据的技术实现手段,可将其分为广播发射式、倍频式和反射调制式三大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