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里节点如何定位

楼主(2022-01-29):
已知道某个节点受力很大。但因为节点有上万个,不知道那个编号的节点在哪?该用什么方法定位寻找

网友:
果是知道结点的编号,现在要找它在哪里的话,后处理时可以这样:
/post1
a=NX(4)
b=NY(4)
c=nz(4),这样的得到是节点4的坐标,再通过菜单栏中parameters-scalar parameters查看,
也可以先选择结点查看坐标list,就可以了。select--entities-by num/pick--从弹出的框中输入节点坐标,完了再list
如果知道节点坐标,想知道编号,用可以通过坐标选择节点,再查看其编号,或者用node()--最靠近某位置的节点编号的取值函数,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做,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