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硬件的定义是什么?

楼主(2022-01-29):
嵌入式硬件的定义是什么?它和嵌入式软件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嵌入式系统是由软件和硬件组成的整体。
硬件部分可以分成嵌入式处理器和外部设备。
处理器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负责处理所有的软件程序以及外部设备的信号。

网友:
    一般来说,嵌入式硬件指逻辑电路、嵌入式处理器、微控制器、存储系统和硬件设计技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