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编程方式的问题

楼主(2022-01-29):
我知道FPGA有三种配置模式。AS,PS,JTAG。通过JTAG编程后,复位后程序丢失,通过EPCS418配置编程,复位后,FPGA主动读EPCS4148中的程序,并执行。但是我一直没查到怎样将程序烧到FPGA内部ROM中,也就是说像51单片机那样,把程序烧到内部中去!
那FPGA上的on-chip-memery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的fpga是基于sram的工艺,掉电程序确实会消失,只是在运行时程序存在sram中。JTAG一般用来调试,在通电的情况下把程序烧到sram中,断电又没了;AS是主动模式,fgpa在上电的时候主动从epcs芯片中读取数据放到sram中,这样也能工作了,每次上电那一瞬间fpag都会从epcs里读取数据然后正常工作,所以用起来像是烧到fpga里一样。PS就是被动模式,由一个外部的CPU给fpga输入程序,用的不太多。所以,你想“程序烧到内部”,应该是用AS模式把程序烧到EPCS里,每次上电的时候fpga都会从中读取数据然后正常运行的。看起来就像是烧到fpga里面一样。如果要“真的”烧到fpga里面,是有基于flash工艺的fpga,可以直接烧到fpga里面的flash里,也就不需要ecps芯片了,不过商业或者民用领域不太常用。 你买的这个板子也不是这种。
on-chip-memery就是fpga用内部的资源撘成一个ram或者rom。fpga里面都是ram,这个没问题。那rom其实也是一个ram,只是上电的时候fpga从epcs里面读取了固定的信息放到这个ram里,所以用起来就像rom一样。

网友:
FPGA的内部结构如同SRAM,所有信息掉电丢失,所以你不可能“将程序烧到FPGA内部ROM中”。如果要调试,就通过JTAG烧写,如果要下载,则用配置芯片EPCS418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