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DXP 2004的软件 就是绘制pcb 的

楼主(2022-01-29):
类似DXP 2004的软件 就是绘制pcb 的 最好是带仿真 dxp2004没有仿真

网友:
proteus 既可以做单片机,也可以做其他电路仿真的。元器件的话不是dxp有就可以仿真的,要有spcie模型的才可以,普通仿真的话Proteus可以了,要是要求高点的可以取下orcad 用里面的PSPICE仿真

网友:
仿真软件存在dxp里面的,楼主可以去下载proteus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