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ENCE CONCEPT HDL画的原理图转成ORCAD CAPTURE CIS

楼主(2022-01-29):
如何将cadence concept HDL画的原理图转成orcad CAPTURE CIS

网友:
1)打开library explorer
2)建议一个工程,工作目录自己决定,然后关闭工程。
3)在工程目录下,打开cds.lib文件,修改其中内容,增加蓝色类似行
其中XXX_poweric等为原HDL库
DEFINE lib_lib worklib
efine XXX_poweric E:\XXX_proj\archive_libs\XXX_poweric
efine XXX_connector E:\XXX_proj\archive_libs\XXX_connector
.......
加全所有archive_libs目录下库类别
4)重新打开第2步关闭的工程,可以看到要修改的库已在左边栏列出了。
5)在library explorer中Click上导出的器件
6)器件上right click,选择part developer
7)然后在part developer中,选择file菜单中的import and export
选择导出类型为capture part即可。

网友:
转不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