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码Allegro skill是如何抓出symbol name是tx开头的零件,并且列出report?

楼主(2022-01-29):
set telskill后是怎么抓出所有symbol name是tx开头的零件,并且列出report。
备注:
1、如何从板子上抓取object
2、输出txt格式的report。

网友:
    unique(setof(x axlDBGetDesign()->symbols pcreMatchp("^TX+" x->name))~>name)

网友:
    你如果想要通过输入零件的名称就能定位到这个零件,Allegro自带的查找功能就有,你要获得一个零件的坐标,器件的xy属性就是,判断器件是在TOP还是BOTTOM层,如果器件的isMirrored属性为t,说明器件在Bottom层

网友:
    再看一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