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双机通讯程序哪里有错呀?

楼主(2022-01-29):
电路图是两个单片机TXDRXD都连接了,然后两边的P1接了8个led,两个int0上连接的是按钮,但是给两个单片机加载这个hex后按按钮led灯还是不亮,电路图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波特率一定要对,才可以的

网友:
有proteus仿真的?目测你的程序适用于晶振频率11.059MHz的、波特率设定为9600的单片机,看看你proteus里单片机晶振频率是多少,通常是12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