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 in a formal ...list

楼主(2022-02-04):
x兄弟们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parameter list
如果同时调用多个函数C H 文件,当调用某个H 文件,莫名其妙的出错,而且报错非常多。
 原因:原来是在H文件 函数声明时漏了一个小小的“;” 分号。就错了很多地方。。所以每次函数声明时候,copy后,一定要在最后加上分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