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里如何删除元件多余封装

楼主(2022-02-04):
只有PCB时,pads layout里如何删除元件多余封装。PCB里只用了一种封装,如何把其他的封装删除掉呢?我把封装保存到库中,然后修改封装后,更新到PCB,不起作用啊。起因:PADS文件转AD,发现元件封装转换后错误。发现元件只能在pads里为唯一PCB封装时才能正确转换(或最后一个封装时也能正确转换)。所以我要删除其余无用封装,然本人技术不精,特来论坛请教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编辑封装中有,可以把多余的删除掉

网友:
    把封装重新编辑一下

网友:
    重新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作法:
    1.先建一個新零件庫.
2.把*.pcb(目前PCB)的零件導出至新零件庫,也設定為首要.

这样修改好支持库后,同步到PCB无效。我的解决方法是1.把封装另存为新的封装名称,把PCB的封装编辑一下,从库中或取新的封装,保存后,新封装就添加在元件封装列表的最后面了。这样导出的ASC文件就直接指定了新封装,转换到AD就可以了。
    2.还可以用记事本直接编辑ASC文件,删除元件类型里删除多余的PCB名称,在单个元件里指定元件封装名称。

关于同步到PCB无效.是我设置错误造成的,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