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pb17.4 hotfix安装问题

楼主(2022-02-06):
安装spb17.4 hotfix的时候,提示安装在d盘(我的是安装在d盘的),但实际补丁是安装在了C盘了,请教这个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最好用默认安装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hotfix版本問題. 2.不要只會按下一步. 可以指定安裝目錄.

    hotfix也能指定安装目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原版hotfix 或 使用阿狸狗破戒大师 更新都可以.

我是虚拟光驱加载后点setup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議使用阿狸狗破戒大师安裝.
主要沒抓到你軟體的安裝路徑.(它自動偵測.),

其实也是装在c盘的,因为程序组里的快捷方式都是指向c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不在*.ini,無法改, 是自動偵測安裝路徑.(代表你非正確安裝.)
1.要就土炮. copy到C:,再更新,copy回D:, ...

    你好,我装的是SPB17.4,,,环境变量中未找到CDSROOT,只有CDS_LIC_FILE和CDS_LIC_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DSROOT=D:\Cadence\SPB_17.2  要設.
2. 主要是 setup.ini 裡的 ProductGUID=2D444666-5875-4B28-9ED8 ...

是hotfix里的setup.ini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