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封装库调不进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2-06):
封装库做完后,看不出任何问题,但调封装的时候调不进来,显示如下一句话,这是怎么回事呢?哪位高人帮忙解释一下

W- (SPMHA1-230): Database has a non-recoverable corruption. Contact cadence customer support.

网友A:
    1  dbdoctor :未解决

2.重新生成psm,以及device,未解决

    3.如果以上都未解决,就重新画下那个封装以及焊盘,重新生成psm,以及device,我是通过这种方法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dbdoctor :未解决

2.重新生成psm,以及device,未解决

封装库只有.dra 和.psm 吧,你说的 device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装库只有.dra 和.psm 吧,你说的 device在哪里

建立零件时选择"create device”命令,生成device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