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和硬件哪个难度更大?

楼主(2022-02-07):
软件和硬件哪个难度更大?

廣告上常看到:要硬比較難,要軟很容易!>_<!!!

网友:
既然学了嵌入式,哪个都没那么容易的。不过个人以为,硬件难,但是一旦定型,那么花在软件上的时间会更多。所以我个人倾向于多在软件上花功夫。但如果你是专门做硬件方面的工作的,那就多在赢鉴赏花功夫。

网友:
硬件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部件或设备。在研制硬件产品时,人的创造性活动表现在把原材料转变成有形的物理产品。而软件产品是以程序和文档的形式存在,在研制软件产品的过程中,人们的生产活动表现在要创造性地抽象出问题的求解模型,然后根据求解模型写出程序,最后经过调试、运行程序得到求解问题的结果。整个生产、开发过程是在无形化方式下完成的,其能见度极差,这给软件开发、生产过程的管理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对于这个问题,软件、硬件的制作是不同的,你可以去简单了解一下方法,再来选择软硬件,毕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肯定是硬件难啊。这么说吧,高中毕业去报个培训班出来,就可以做嵌入式系统。但是搞硬件至少是好一点的本科毕业,差一点的学校还要磨练几年才能独立负责一块硬件。当然,如果是做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那高中生也能搞。如果是煮面算法,那起码得是研究生了。

网友:
    1.做硬件入门门坎更高,不但要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很强的动手能力,同时学习周期很长,需要实际做项目, 工作内容也更杂,接触面更广. 2.做软件入门门坎要低一些. 工作比较单调.       当硬件与软件做到一定层次后,就不好评价哪个难,因为做到一定的深度时,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