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视频射频的区别

楼主(2022-02-07):
一、定义:

1.音频:

人类能够听到的所有声音都称之为音频,它可能包括噪音等。

2.视频:

泛指将一系列静态影像以电信号的方式加以捕捉、纪录、处理、储存、传送与重现的各种技术。

3.射频

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

二、表现领域:

1.音频:

音乐、影像、大自然的声音等

2.视频:

录像带、短片、电视剧等。

3.射频:

射频通信、医学应用、识别系统

网友:
音频:
有震动就有震动的频率,我们听到的声音都是震动产生的,声音的高低是由于震动频率的高低决定的,人类能够听到的所有声音都称之为音频,正常人耳的可以听到的声音频率范围一般约为16Hz~16kHz。现在人们经常把音频文件简称为音频。
视频:
视频的定义为,包含电视图像信号频谱分量的频带内的频率。指0~10兆赫范围内的频率。用以生成或转换成图像。在电视技术中,又称为电视信号频率,所占频宽为0~6兆赫。广泛应用于电视、摄录像、雷达、计算机监示器中。
也泛指将一系列的静态影像以电信号方式加以捕捉,纪录,处理,储存,传送,与重现的各种技术。
射频:
射频指的是无线电波的频率或相应的电振荡频率。 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
射频实际上就是不同频率的电磁波。

网友:
射频技术在无线通信领域中被广泛使用,有线电视系统就是采用射频传输方式。在整个射频通信中,基带频率是用来调制数据的信号频率。而真正的传输频率则比基带频率高很多,一般的频谱范围是500MHz到38GHz,数据信号也是在此高频下进行传输的。射频系统具有非常强大的传输调制信号的功能。

视频技术最早是为了电视系统而发展,但现在已经发展为各种不同的格式以利消费者将视频记录下来。视频技术最早是从阴极射线管的电视系统的创建而发展起来的,但是之后新的显示技术的发明,使视频技术所包括的范畴更大。

网友:
    视频信号就是所谓的纯信号,没有别的夹杂,不用解压,可直接打在显象管中.
射频是指把图象声音压缩合成某一种高频信号进行传输,接收后再通过解压分离,把图象和声音分别传输在屏幕和喇叭上。
    射频(RF)是Radio Frequency的缩写,表示可以辐射到空间的电磁频率,频率范围从300KHz~300GHz之间。射频简称RF射频就是射频电流,它是一种高频交流变化电磁波的简称。每秒变化小于1000次的交流电称为低频电流,大于10000次的称为高频电流,而射频就是这样一种高频电流。高频(大于10K);射频(300K-300G)是高频的较高频段;微波频段(300M-300G)又是射频的较高频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