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下面是ansys仿真时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2-02-07):
the value of temp at node 101 is 3.024098078E+14. it is greater than
the current limit of 1000000. this generally indicates rigid body
motion as a result of an unconstrained model. verify that your model
is properly constrained

网友:
在节点101的值超出了现有的设置限制1e6,这表示你的模型的约束设定有问题。模型的移动或是变形大大超过了模型本身。
刚才在调一个程序出现了一个类似的error消息,结果发现在出问题的那个节点上没有对这个节点y方向进行位移约束,加完约束后就OK了。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
如果你解的是线弹性问题,那么首先检查你的约束情况,看看是不是会发生刚体位移。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检查实常数,模型尺寸等输入数据,看看是不是数量级搞错了
如果你是解非线性而且以上两个问题都没有的话,用nsubst加大你的荷载子步数,再次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