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使用小技巧

楼主(2022-02-07):
    一,导入原理图的元器件的时 每次都需要删掉Room

       在导入原理图的元器件的时候,每次都会导入Room,每次都需要删掉Room。或者是在导入的时候取消勾选room的导入

    原理图导入到PCB是一次同步的过程,AD会进行Engineering Change Order (ECO) 检查,如果不一致,就提示用户进行同步。AD中认为一张Schematic就是一个Room,所以每次重新导入的时候都会重新将Room导入。而这个导入的过程的修改就在Project-ECO Generation,在这里可以自定义哪些操作是有效的,哪些是可以Ignore的,找到Add-rooms,将其Mode修改为Ignore Differences即可。

    二,对准中心问题

    AD布线的时候有时候能对准pad中心,有时候对不准,总有一种AD不听使唤的感觉

    有时候布线会推着其他线走,有时候无视规则直接穿过去,有时候又很怂,该走的地方不走。

    布线希望可以直观地看到还有多少空间可以供我走线
 走线过程中希望切换粗细

    下面说的几个技巧,可能有的老司机已经对于这些比较熟悉,这几个是对于画板子益处多多,掌握这几个技巧基本也就满足了基本的需求。

    首先是对准pad中心,操作如下图所示,快捷键位shift+E。大家可以看到在按下shift+E之后左下角是有Hotspot Snap的字样的,这个快捷键就是切换不同的吸附模式(不吸附、吸附到所有层、吸附到当前层)。

    定位中心

    然后是切换走线的模式,快捷键为shift+r。大家看图片的最底部的文字,实际这个快捷键就是在不同的走线模式下进行切换。

    修改走线模式

    我们希望在走线的时候看到有多少空间,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w,如下图所示。

    查看空间大小

    切换走线的宽度快捷键为shift+w,可以灵活地在一些预设的走线中进行切换。

    修改走线粗细

    三,模块化布局:将原理图和PCB放在两个窗口中,实现原理图与PCB的互相关联。

    布线时的原理图和PCB图交互式使用

    这个操作首先需要打开交互式设计,然后在原理图中对要布局的模块进行框选,此时PCB视图中相关的元器件就会被选中,,然后进入PCB视图,选择

Tools-Component Placement-Arrange within Rectangular
    最后在要放置的位置画一个框表示界限,之后AD就会自动布局你的元器件了,元器件是一个一个蹦出来的,还需要手动进行摆放,而这个则直接按照区域给你排列好,非常方便。

    同样,建议大家将这个操作搭配快捷键进行使用

    技巧:

    把原理图导入到PCB以后。
    我们首先把丝印放到对应的元器件的中间,这样不会影响我们走线与移动元器件。

    模块化布局:

    (1)原理图中选中一个模块,这时PCB所对应的元器件也被选中。【前提是设置过交叉选择模式】

    (2)跳转到PCB中选择 “排列工具”–>“选择在区域内排列器件”
    (3)在PCB中的某个区域利用鼠标画一个矩形框,那么器件已经整齐的排列到里边了。
    “Tool-Cross Select Mode ”

网友:
    很实用的小技巧

网友(2022-03-18):
    很到位的资料